lm3s615其PWM管脚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1-07-22):
在做一个红外测距的模块,用LM3S615的PWM管脚来做发生器,驱动LED红外发光管发光。
咱们这个管脚的驱动能力有多大啊?大约能驱动几个LED这个红外发光管啊?
或者主要参考哪几方面的参数啊?
P。S。 我只查了LED压降约1.3V左右,上限电流为100mA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IO口直接驱动不合适,IO口的驱动电流可以设为2mA、4mA、8mA,应该通过三极管或mos管驱动。

楼主:
我做了个实验,直接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驱动LED红外管,驱动了3个,目前一点问题没有。

还有,既然是脉冲,怎么算电流啊?取有效值吗?

网友A:
直接串电阻,肯定能驱动,关键要看是否达到了其红外管的发射强度,您驱动红外管的目的是什么?
算驱动电流,应该算导通时的电流。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
我只要短距离即可: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