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下载配置芯片的接法问题

楼主(2011-07-22):
请教大家:我FPGA用XS3S2000-5FG676,PROM用XCF08P,问题是有两个信号DIN0和INIT_B,由FPGA引到PROM上的,这两个信号都在BANK4上,我的BANK4的VCCO是1.8V,请问这样有没有问题?资料上说DIN0和INIT_B的电压和VCCO4是一样的,那也就是1.8V了?我PROM的VCCO是2.5V的。谢谢!

网友A:
等待大圣~

网友B:
你是准备用Serial方式配置吗?
DIN0是PROM到FPGA的串行数据,由于Spartan-3 IO 上面的特性,你需要串限流电阻,否则就会烧IO内部的二极管
INIT是FPGA到PROM的信号,上拉到VCCO,但是我担心你的1.8V太小,不够驱动2.5V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