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自己做个小项目,利用FPGA开发板!请各位指点下

楼主(2011-07-22):
我刚毕业,想自己做个小项目,利用FPGA开发板!请各位大虾、高手可以指点下。 就是自己想学习FPGA,所以想利用手头上的开发板自己做几个小项目,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入手,做什么样的项目合适,请指教。另外就是推荐几本书籍,我也好参考书籍进行设计!~先谢谢了!

网友A:
流水灯-->DDS信号发生器-->频率计-->数字滤波器-->。。。-->。。。

网友B:
好像挺有经验的

网友C:
可以先弄几个接口调试调试,比如RS232, spi,如果有经验,可以搞搞LCD显示什么的

网友D:
先弄个串口或并口通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