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电路

楼主(2011-07-22):
(无正文)

网友A:
常规的,先降压--》整流--》滤波--》稳压

网友B:
这个靠的可不是整流电路,可用变压器或RC降压后再整流、稳压,也可以用开关电源实现。

网友C:
这个用开关电源比较好吧

网友D:
简单的思路: 火牛降压,硅堆整流,电容滤波,DC/DC稳压,再电容滤波。

网友E:
先用变压器把220V电压降压至十几伏,再用四个二极管做桥式整流进行整流,后再用一个2200U的电容进行滤波,再用一个稳压器W7805进行稳压输出5V电压,后再接一个0.01U电容去除纹波,这样就得到了直流5V电压。

网友F:
变压器--整流桥--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G:
先降压--》整流--》滤波--》稳压

网友H:
这个说得太笼统,复杂的就是用开关电源。简单的,4个元件就可达到要求。

网友I:
嗯最廉价的就是RC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