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伟福SH51仿真器使用

楼主(2011-07-22):
在用伟福SH51仿真器设置型号后,仿真提示USB端口错误,是怎么回事,急求高人回答啊,是不是需要驱动??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我推荐你用KEIL 51吧!这个月可以仿真的!!

网友B:
没用过这款仿真器。
哪里买的仿真器可以到哪里问问。。

网友C:
没用过这 倒是用过伟福E6000

网友C:
建议lz 看看 说明书是如何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