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的背面开槽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1-07-23):
前几天来了个做铝基板的厂家,给我看了他们给别的公司做的一个板子样品,是大功率LED用的铝基板。我看到他们板子的背面,对应LED热沉的部分都割出了一个圆形的槽,很浅,只有零点几毫米深,问铝基板厂家,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作用,只是客户这么要求。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样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背面?
在贴片灯珠面吧?让灯珠沉到散热器上的吧?

网友B:
固定??保护免受磕损??

楼主:
就是背面,对应热沉的部位,用类似于微割槽的方式画了个圆

网友C:
提高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利于散热。

网友D:
同行啊,那个是可以增加散热面积,看起来也美观。有的是特定设置的电路

楼主:
哈哈,那家伙把板子丢在我这里了,拍个照,明天发图给大家看

网友E:
求照片 是单面板吗?

网友F:
这种到还没见过
望lz上图see see

网友G(2011-09-29):
有的不是在背面,而是正面就是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