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IC,DC-DC的IC,要求能升降压

楼主(2011-07-23):
我司接了一个订单,是用在车载灯上面的,输入要求在6-36V,输出为20V300MA,另外一款为输入要求在6-36V,输出为20V600ma;因为汽车上的电压一般是13或者24V,但是输出电压正好为20V,正好在12和24V之间,既不能做单纯的降压,也不能做单纯的升压,现在寻找一款能升降压的IC,来满足我司产品的要求
联系方式:13169302730    QQ:123294382  吕生

网友A:
呵呵,前几天刚用过,LTC3780,

网友A:
后来,代理商,给我个LTC3789的,我看了下,是那个的改进版

网友A:
价钱不便宜啊,一般的30多,一片

网友B:
确实贵,即使用两个DC-DC整个方案也被不用30呀。
要便宜得话用普通的Buck DC-DC加个MOS管和肖特基做,整个方案不用5元,就是效率低点而已

网友C:
用sepic电路,效率低一点,但是价格没有3780那么贵,不过也算贵的了,如果可以牺牲面积的话,可以先用一个升压电路,然后再用一个降压电路搭配,这样价格就会低,但是面积比较大

网友D:
用Sepic做,1块钱1Pcs的,我们公司就有这种芯片~!

网友E:
我们BM2596可以满足要求,请上我司网站www.bookly.com下载规格书,这颗料车载电子上用的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