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帮忙。

楼主(2011-07-23):
是我在使用Tools--auto placement--auto place  自动排列之前可不可以对某些元件定位在PCB某个位置,然后再自动排列?还有我做的元件库怎么在使用的时候位号都是以RP命名,(应该电阻是R , 电容C是 , 电感是L),可我做的怎么不是啊?谢谢帮忙。

网友A:
在做库的时候指定R*或者C*就可以了。另外自动布局建议你不用研究了,这个功能偶10年都没用上。

楼主:
要是不用,那元件都会在一起,太密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