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知道。(转)

楼主(2011-07-23):
现在才知道啊。之前老是认为他们就是A、B、AB类的,原来不是这样的。老是和OCL、OTL、BTL 搞混淆。
1.OTL

OTL(Output Transformer Less)电路,称为无输出变压器功放电路。是一种输出级与扬声器
之间采用电容耦合而无输出变压器的功放电路,它是高保真功率放大器的基本电路之一,但
输出端的耦合电容对频响也有一定影响。OTL电路的主要特点有:采用单电源供电方式,输
出端直流电位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输出端与负载之间采用大容量电容耦合,扬声器一端接地
;具有恒压输出特性,允许扬声器阻抗在4Ω、8Ω、16Ω之中选择,最大输出电压的振幅为
电源电压的一半,即1/2 VCC,额定输出功率约为 /(8RL)。

2. OCL

OCL(Output Condensert Less)电路,称为无输出电容功放电路,是在OTL电路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OCL电路的主要特点有:采用双电源供电方式,输出端直流电位为零;由于没有输
出电容,低频特性很好;扬声器一端接地,一端直接与放大器输出端连接,因此须设置保护
电路;具有恒压输出特性;允许选择4Ω、8Ω或16Ω负载;最大输出电压振幅为正负电源值
,额定输出功率约为 /(2RL)。需要指出,若正负电源值取OTL电路单电源值的一半,则两种
电路的额定输出功率相同,都是 /(8RL)。

3.BTL

     OCL和OTL两种功放电路的效率很高,但是他们的缺点就是电源的利用率都不高,其主要
原因是在输入正弦信号时,在每半个信号周期中,电路只有一个晶体管和一个电源在工作。
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也就是在较低电源电压的作用下,使负载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一
般采用平衡式无输出变压器电路,又称为BTL电路。

参考 http://www.bjx.com.cn/files/wx/xddzjs/2003-14/9.htm

BTL(Bridge-Tied-load)意为桥接式负载。负载的两端分别接在两个放大器的输出端。其中
一个放大器的输出是另外一个放大器的镜像输出,也就是说加在负载两端的信号仅在相位上
相差180°。负载上将得到原来单端输出的2倍电压。从理论上来讲电路的输出功率将增加4
倍。BTL电路能充分利用系统电压,因此BTL结构常应用于低电压系统或电池供电系统中。在
汽车音响中当每声道功率超过10w时,大多采用BTL形式。BTL形式不同于推挽形式,BTL的每
一个放大器放大的信号都是完整的信号,只是两个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反相而已。用集成功放
块构成一个BTL放大器需要一个双声道或两个单声道的功放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功放块都
适用于BTL形式,BTL形式的几种接法也各有优劣。

--

网友A:
A、B、AB类和OCL、OTL、BTL 是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
人可以按照年龄划分,如儿童、青年……老年人,也可以按照性别划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之前老是以为他们一个是A类。一个是B类。一个是AB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