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只2A电流,康铜丝就烧断了··?

楼主(2011-07-23):
规格:0.15MM,26.9欧/米,我只取0.4欧做取样用··只给2A电流就烧断了··我以前听说有人做4,5A的都没问题·请教下大家会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A:
直径0.15mm?
如果是,那么2A电流烧断很正常。

“我以前听说有人做4,5A的都没问题”
恐怕是你听错了。通常康铜丝在散热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缠绕但暴露于空气中),电流密度不应该超过4~5A/mm^2。
1mm^2截面积的圆线,直径要1.12mm。你的电流密度超过了至少20多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的指教··对于电流密度很少接触··再请教下·如果用1.12MM以上的康铜丝做取样电阻,问题是阻止太小了,我查了下1.12MM的一般只有0.3欧/米,做取样太长了吧?请教前辈有没其它方法·?

网友A:
3楼:
为什么要取0.8V(2A*0.4ohm)压降?标准是75mV。
另外,最大2A电流,也不必用1.12mm直径那么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看下·我的取样电阻是R2,我要得到大电流··R2取的很小,图不好上传,要不加QQ请教523732738

网友B:
你取样就1.6瓦。带钟楼上的表也够了。

网友C:
取样电阻有功率限制,超过后温漂影响太大.

网友D:
1.12mm长一点嘛

网友E:
直径太小了:)

网友F:
楼主看下图,是一家公司生产的裸线规格表,如何要达到4.54A的电流,则直径要1.7mm,而楼主取样电阻要0.4欧姆,康铜丝的长度大概将近2米,貌似不合适,楼主能否把取样电阻搞小点?

网友G:
0.15MM的线径,别说康铜丝,就是纯铜丝也烧断了。

取样电阻的话最好是去买现成的功率取样电阻,康铜丝只适合于极度节约成本的情况下,但是会给生产、调试带来麻烦。

非要用康铜丝的话, 4,5A的话应该至少用1mm以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这些时有事没看帖子··谢谢朋友的资料··请问下·这个表其余部分可不可以上传上来我们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