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led驱动电源~

楼主(2011-07-23):
U?和Q?分别是什么原件!整图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U显然是开关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很难说。
Q是功率MOS管。
此电路是直接用功率管Q导通脉冲宽度控制LED中平均电流。

网友B:
非隔离芯片,很多IC可以做这个拓扑结构

网友C:
不懂,求分析

网友D:
恒流驱动IC, 看看这个线路吧,是不是很像...

网友E:
看不懂啊。晕能说明白点吗12V开关电源

网友F:
此电路一旦开环了会怎样??

网友G:
有谁用过IMP3253P半桥驱动IC,我的电源用3253P驱动2N60,当功率在2W时可以工作,当功率达到6W的时候就烧管子,实际设计是15W的,请各位指教是怎么回事,如何调整好,保证正常输出不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