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驱动波形的米勒平台有个下降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3):
(图片)

网友A:
看看VCC供电足不足,如果VCC变化不大,再看看芯片驱动能力够不够。

网友B:
驱动电路与功率输出电路是否共用电源?

楼主:
驱动电路与功率输出电路是否共用电源?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隔离驱动,没有用专用IC驱动,这是逆变桥的上管MOS驱动,这个米勒平台的下陷是随着流过管子的电流大小变化的,流过的电流越大,下陷越大,最严重情况下会等于0V,然后在上升。

这个隔离驱动波形在轻载的时候是合理的,重载情况下就变的很恶劣,如图所示。

我怀疑是不是MOS的Crss和Coss在重载情况下不同引起的?

网友C(2020-06-21):
楼主问题定位了吗?

网友D(2020-07-21):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定位了吗?

你也遇到该问题了吗

网友E:
负载振铃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