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驱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23):
小弟我刚学写linux驱动,I2C接口的触摸板驱动,TI达芬奇的板子,现在源码下已经有了TI这个芯片的I2C驱动,但触摸屏的驱动是我后来从网上找的,也已经编译通过,现在有两个问题看了几天没有看明白:1, 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触摸板的驱动所调用的I2C接口和达芬奇的I2C接口关联起来?
2, 触摸板的I2C芯片有地址,那么这个地址在程序中是在哪里指定呢? 我看了代码,有个stmpe_input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函数,芯片的地址等内容都是通过pdev参数传入的,那么是谁来调stmpe_input_probe这个函数呢? pdev又在哪里初始化呢?

望高手赐教, 非常感谢!!

楼主:
没人帮忙吗?我自己顶!

网友A(2013-02-06):
先得把代码传上来具体看看嘛

网友B(2013-03-15):
1, 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触摸板的驱动所调用的I2C接口和达芬奇的I2C接口关联起来?
----触屏的驱动直接用达芬奇的I2C驱动的read和write函数就行了。

2, 触摸板的I2C芯片有地址,那么这个地址在程序中是在哪里指定呢? 我看了代码,有个stmpe_input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函数,芯片的地址等内容都是通过pdev参数传入的,那么是谁来调stmpe_input_probe这个函数呢? pdev又在哪里初始化呢?
---设备和驱动注册后,系统会根据名字来匹配,若驱动和设备的名字匹配上了,驱动里面的prob函数就会执行。芯片的地址是给设备注册时用的。一般在board文件里面。

网友C(2013-08-21):
1、用_i2c_attach_client挂上,
2、驱动注册完以后会在/sys/bus/i2c里面就会显示你的设备,设备名字一般是器件地址

网友C:
回答的有点晚了
呵呵

网友D:
两年之后的回答,呵呵,但总归比没有回答好!

网友E(2013-12-19):
这个是平台总线问题吧,我想楼主应该早就明白了,我就不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