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时

楼主(2011-07-23):
对于复位过程IO口的不确定态,各位大虾是什么处理的?

网友A:
复位过程中你还想干吗???

网友B:
1、复位时间很短,很多地方可以忽略不考虑。
2、即使状态不确定,如果IO口有接外围,外围一般会给一个确定电平。
3、如果没有的话,如按键,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
4、如果有很灵敏外围驱动,可以考虑加上拉或下拉得到确定电平

网友C:
一般都对重要IO做上下拉处理,不然复位过程IO口的不确定态把整个系统崩溃。

网友B:
胖哥,LZ应该说的是程序初始化中加上拉下拉前的情况

网友C:
现在的GPIO都初始化前状态不确定,所以必须加上下拉,而且上下拉的电阻值不能太小。

网友D:
复位时,IO都是高阻状态,所以不会影响外围电路。

也正因为是复位状态,所以对CPU内部也没影响。

网友E:
7L有说的对,主要防止对外围的影响

网友F:
单片机复位的时候IO是高电平和低电平是要分单片机的。如果某一类单片机复位的时候IO为高电平,而这个高电平可以驱动电机转动的话,这个时候就要加反相了,改成IO低电平驱动。我做一个用IO使能电源芯片开关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即使IO为低,关了电源使能,但是因电源芯片转换之后接了电感电容,单片机复位,引脚变高,重新使能了电源开关。所以加了反相器,改成低IO使能电源。

网友D:
LS说的对,如果是IO是输出控制的话。
复位期间的高阻态是不确定的状态,所以一般根据实际情况加上拉或下拉电阻。保证复位时端口状态确定。

网友F:
IO定义为输出,复位的状态和上拉下拉有关系吗?

网友:
单片机用的吗?

网友G:
复位要分上电冷复位和其它情况导致的热复位,前者需要根据IO暂态是否会影响外电路来确定是否需要处理,这时通常采用负逻辑设计,特殊要求时还可用组合逻辑、时序逻辑法、分区域延时上电等措施来应对,热复位时IO不会存在逻辑不定态,过程是完全可控的,这时要仔细设计IO相关部份的程序。

网友H:
统一LS说的,冷复位或者说硬复位的话需要根据外围电路来确定处理办法,但一般来说硬复位时期整个电路逻辑模式是完全看外围硬件的,热复位或者软复位的话只要设置好GPIO对应的模式,靠软件那头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