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NE555多谐振荡电路:占空比可调,输出可控制

楼主(2011-07-23):
新手求教:
    请前辈们提供一个使用NE555构成的多谐振荡电路:要求占空比可调整,输出也可以控制。

    比如:振荡频率为1KHz,占空比必须可以调整。

    但是:必须有一个能够控制输出的端子,如果给这个控制端子1秒的高电平(或低电平),NE555就输出1秒的1KHz方波,给这个控制端子1.5秒的高电平(或低电平),NE555就输出1.5秒的1KHz方波。当然:在控制端没有施加控制信号,就没有输出。

    我找到可以调整占空比的电路(见附图),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输出。

    谢谢大家!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2脚也可以控制吧?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用。但一直不知道2脚和4脚控制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直接用高电平控制电源电压 多简单 用三极管做开关用,既简单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