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VC官方资料不统一

楼主(2011-07-23):
上图是ST的AN2606,写了“USART2_RX (PD6), CAN2_RX (PB5), OTG_FS_DM (PA11) and OTG_FS_DP (PA12) pins must be kept at a high or low level during the detection phase”

而ST的官方开发板STM3210C-EVAL ,这几个脚都没有做上拉下拉;
为什么为什么!!!!!,我看了神舟IV号板子也没有做上拉下拉,但可下载程序,为什么为什么!!!!!!设计的时候到底用不用上拉下拉,用不用用不用!!

楼主:
用过的能说下吗,现要做板了

网友A:
开发板上这几个脚是直接连到上位机吗?

楼主:
我没说明白吗?AN2606上说的时候要上拉或下拉(不能浮空);但实际开发板是浮空处理,因为浮空引脚电平状态容易受干扰乱跳变,这样处理会不会影响BOOTLOADER;

网友A:
我没说明白吗?AN2606上说的时候要上拉或下拉(不能浮空);但实际开发板是浮空处理,因为浮空引脚电平状态容易受干扰乱跳变,这样处理会不会影响BOOTLOADER; ...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认为没有看见一个真实的电阻器,就是没有接电阻吗?上下拉可以以各种形式存在,显式地接一个电阻器只是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