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的VCC问题

楼主(2011-07-23):
如题,想用TL494产生PWM波,通过百度知道TL494的极限电压为42V,可是我接上25V之后,494直接烧了,电路没有接错。有用过494的高手没有?494的VCC到底给多少V的时候才能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A:
“电路没有接错”
没有接错,是你自己的判断。
而且,你的电路是否错误,不贴出来,谁也不知道。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你不用怀疑因为电压过高而导致494牺牲,除非你的25V是山寨货

网友D:
LZ把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贴出电路图,电路图没有错,自己的误判,电路接错了,谢谢各位的热心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