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xEFAA&0XFF的值为多少0xEFAA&0X00FF呢

楼主(2011-07-23):
0xEFAA&0XFF的值会不会是把0xEFAA的低8位去掉,值会不会是0xef
0xEFAA&0X00FF会不会是0xaa即二进制01100110呢

网友A:
看你的数据类型,如果是8位的,那高8位本身就没有了,否则肯定不会的。

网友B:
0xEFAA&0XFF的值会不会是把0xEFAA的低8位去掉,值会不会是0xef
0xEFAA&0X00FF会不会是0xaa即二进制01100110呢
引用 楼主:

多数情况下,0xEFAA&0XFF  跟   0xEFAA&0X00FF 的结果一样, 都是 0x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