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生成Hex的问题~~

楼主(2011-07-23):
我使用的Embedded Workbench 6.0开发环境,使用option-->Output converter,选择Intel extended,生成了hex文件,第一段如下:
:1000000018040020E5040000570400005904000013
可以看出,地址是从0x0000开始的,我选择的是ST32F103R8,ROM开始的位置是0x080000。我在使用Flash Loader烧写这个Hex文件时就出错了,显示:Address not allowed。如果使用bin文件,也是类似的结果。

各位同学,刚接触几天这玩意,让我度过难关吧!谢谢各位了~~~

楼主:
木人回答,我来顶起。。。。

网友A:
应该是链接文件用得不对。

STM32用的(Flash)的链接文件,一般是:stm32f10x_flash.icf
可以参考在这个目录下的:arm\examples\ST\STM32F10x\STM32-Eval\STM3210B-EVAL_Demo\Project\Demo\EWARMv5

ST32F103R8的链接文件(stm32f10x_flash.icf),它的Flash为64kB,对ROM的定义应该是: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8000000 ;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800FFFF;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台,在你的帮忙下,终于搞定了!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