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5V系统转3.3V系统

楼主(2011-07-23):
以前一直用用5V的单片机开发产品,随着各种应用越来越复杂,尝试了几次用3.3V的ARM芯片都没用成,都因为涉及到外围电路是5V,而控制芯片是3.3V电压,导致电路板上两种供电、以及芯片PIN角之间电压匹配的问题;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出来指点一下。
   我常用到的外围电路有:DC-DC 电路、AD/DA电路、485通信电路、

网友A:
可以试试光耦吧两个电压部分分开。

网友B:
用245不行么?

网友C:
看哪些外围驱动电路可以用3.3V,哪些用5V,考虑用转换电路使电压匹配

网友D:
5V的TTL可是兼容3.3V的CMOS的

网友E(2011-08-22):
用1117的电平转换芯片  手册上有电路  要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