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 输出电压怎么摇都是1.34v左右不变,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3):
我的平衡小车的组装就剩陀螺仪了,可是装上后,verf和vout都保持电压在1.34v左右,不管怎么摇晃电路板,输出都不变化,无论是原始信号还是放大后的电压。大家有和我一样的情况吗? 难道传感器坏了?

楼主:
抓狂啦:Q ,怎么摆,怎么转,就是测不出明显的电压变化。
正常的好像经过放大可以达到V级变化,可我这到电压第三位才有浮动的变化,而且器件动不动都不影响电压的变化。怎么办?难道再买一块enc传感器

楼主:
杯具啊,没人知道吗
我又买了两块enc03,到时候看看怎么样

网友A:
1. 是不是引脚焊错?请仔细核对enc03说明书。

2. 测不出明显的电压变化很正常,一般的万用表响应慢,灵敏度低,得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B:
回复 网友A:

:'( 只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示波器也不行啊。我又买了两片,过两天到了,看看行不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A:

:'( 只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啊!
引用 网友B:

俺玩DIY的时候,万用表都没有!

那时万用表都是自制的,那时样样都自制,什么喇叭耳机,烙铁线路板, 绕线机变压器,等等~~~

网友C:
:$ls烙铁怎么自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这口气,好像是long long ago;P

网友C:
可能是火烙铁吧,在火上烧红了,焊东西

网友A:
:$ls烙铁怎么自制的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火烙铁吧,在火上烧红了,焊东西
引用 网友C:

火烙铁俺上学前就玩了,搞块紫铜在煤炉上加热到一定温度即成,不过那玩意儿很难控制,烧的时间长一点,温度太高,焊头上的锡被氧化,很难再上锡,并且焊小东西小焊点更难操作,后来大概在小学二年级时,做了把电烙铁,做法很简单,你们小盆友如想做,随时能做成功。
取一个30-50W, 阻值在 2-3千欧姆的法郎电阻,将引线接上电源线,内部插入一段粗细长度合适的紫铜棒做烙铁头,法郎电阻外面包一层云母片或石棉之类的隔热及绝缘材料,再外用罐头铁皮包住,固定在一长木条的一端,木条的另一端当手柄,这把电烙铁就算完工。
后来又做了一把更好的,所谓更好的就是形状样子更像产品电烙铁,烙铁加热芯是自制的,用罐头铁皮卷一比做烙铁头紫铜棒略大一点的铁管, 上面包2-3层云母片,再在上面疏绕电热丝,电热丝可用细钢琴丝,录音钢丝之类的电阻率较大的材料代用,绕满一层,再在上面包1层云母片,并且还要测量已绕电热丝两端的电阻,估计后面还要绕多少,绕好后再在外面包几层云母片,用细铁丝扎住即可,这样,一个烙铁加热芯就大功告成,再用罐头铁皮卷一个比烙铁加热芯大一点的外壳,搞个锉刀柄当烙铁手柄,组装起来就是一把有点模样的自制电烙铁。
说实话,整个烙铁制作过程中,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烙铁头固定圈,即现在外热式电烙铁头上固定支撑烙铁头的那个圆型圈,上面旋个螺钉的一个小零件,在我们那个样样都很贫乏的年代,找块材料特难找,最后找到一块铝质的垫脚,运气特好,厚度合适,用锯子锯下一小方块,中间用手摇钻钻了个孔,四周用锉刀修成圆型,那时一个台钳都没有,修个圆型修了好几天,用手硬按在桌边锉的,手破不说了,手指关节都严重变型,过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来。

楼主:
:victory:新买的enc03到手,安装后出现想要的电压变化。原来那块可能让我焊坏了。

网友D:
我的和楼主的情况一样,我用示波器也测不出信号变化,打算去买几片备着。

网友E:
建议楼主试试这个,一个串口转接板就够了,几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也弄过,用的匠人的串口猎人。非常好用,跟示波器一样,实在佩服。
我的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不是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是直接用示波器测的4号OUT脚吧?

网友F(2012-07-14):
回复 网友C:
bing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