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晒个电子钟,图上次没发。。

楼主(2011-07-23):
这两天自己做了个电子钟,哎新手的缘故,刚开始上拉电阻没注意画图画成了下拉电阻,所以两天时间都在调试,快晕了,最后还有发现了,真不容易

楼主:
画的pcb觉得很烂,上面覆铜就是为了好看。。。没一点用吧,两跟线原来是上拉电阻改成下拉电阻了。。

网友A:
pcb板子是自己做的吧???请教怎么弄的。。。。

网友B:
板子是不是热转印法做的,当初也是这么起步的,共勉。不过板子面积有点浪费了,呵呵

楼主:
恩 是热转印弄的 自己的铜板腐蚀的,呵呵

网友C:
楼主继续努力哈!

网友D:
pcb布线不好,太大点

网友E:
呵呵,继续努力把

网友F(2011-09-13):
ds1302的精度很差的,还是推荐c887.

网友G:
板子的孔用什么来打出来的~~用多大的钻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