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PC2478连接STN液晶问题

楼主(2011-07-23):
我用LPC2478连接STN液晶320*240,就是老的50174,出现有时钟信号,且按照我设置的频率,但场、行无信号,引脚配置为高有效是一直保持低、低有效时一直保持高,各位有没有STN的例子,看看有什么错误

// LCD管脚配置
    PINSEL4  &= BIN32(11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01111);
    PINSEL4  |= BIN32(00000000,00001111,11111111,11110000);
    PINMODE4 &= BIN32(11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01111);
//    PINMODE4 |= BIN32(00000000,00001010,10101010,10100000);
    PINSEL10 = 0x00;
    // LCD端口配置:单色、4bit单显
    PINSEL11 = 0x01;
    // LCD display
    LCD_DISP_SEL = 0;
    LCD_DISP_MODE = 3;
    LCD_DISP_FDIR = 1;
    LCD_DISP_ON();

    // LCD控制寄存器
    PCONP_bit.PCLCD = 1;        // LCD电源控制位启动
    LCD_CTRL = 0;
    LCD_CTRL_bit.LcdPwr = 0;    // disable power
    LCD_CTRL_bit.LcdEn = 0;     // 禁止LCD
    LCD_CTRL_bit.LcdBpp = 0;    // 1 bpp
    LCD_CTRL_bit.LcdBW = 1;     // monochrome
    LCD_CTRL_bit.LcdTFT = 0;    // 灰度
    LCD_CTRL_bit.LcdMono8 = 0;  // 4位
    LCD_CTRL_bit.LcdDual = 0;   // 单屏
    LCD_CTRL_bit.BGR   = 0;     // notmal output
    LCD_CTRL_bit.BEBO  = 0;     // little endian byte order
    LCD_CTRL_bit.BEPO  = 0;     // little endian pix order
    // LCD像素、时钟寄存器
    LCD_CFG_bit.CLKDIV =  0x1f; // SYS_GetFsclk() / (U32)C_GLCD_PIX_CLK;
    LCD_POL_bit.BCD    = 1;     // bypass inrenal clk divider
    LCD_POL_bit.CLKSEL = 0;     // clock source for the LCD block is HCLK
    LCD_POL_bit.IVS    = 0;     // LCDFP pin is active LOW and inactive HIGH
    LCD_POL_bit.IHS    = 0;     // LCDLP pin is active LOW and inactive HIGH
    LCD_POL_bit.IPC    = 0;     // data is driven out into the LCD on the falling edge
    LCD_POL_bit.IOE    = 1;     // active high
    LCD_POL_bit.ACB    = 31;    //
    LCD_POL_bit.PCD_LO = 2;
    LCD_POL_bit.PCD_HI = 0;
    LCD_POL_bit.CPL    = (LCD_H_SIZE/4) - 1;
    // init Horizontal Timing
    LCD_TIMH_bit.HBP   = (19);
    LCD_TIMH_bit.HFP   = (17);
    LCD_TIMH_bit.HSW   = (1);
    LCD_TIMH_bit.PPL   = (LCD_H_SIZE/16) - 1;
    // init Vertical Timing
    LCD_TIMV_bit.VBP   =  12;
    LCD_TIMV_bit.VFP   =  19;
    LCD_TIMV_bit.VSW   =  1;
    LCD_TIMV_bit.LPP   =  LCD_V_SIZE - 1;
    // Frame Base Address doubleword aligned
    LCD_UPBASE         =  LCD_VRAM_BASE_ADDR & ~7UL ;
    LCD_LPBASE         =  LCD_VRAM_BASE_ADDR & ~7UL ;

    LCD_CTRL_bit.LcdEn = 1;     // 使能LCD
    for(volatile U32 i = 100; i;i--);
    LCD_CTRL_bit.LcdPwr = 1;    //

网友A:
不懂,帮顶,等待大侠看到

网友B:
这C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