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飞机问题

楼主(2011-07-23):
以下问题针对红外遥控飞机,主升和左右转靠双桨,前进后退靠尾桨。

      通过对陀螺仪采集的数据做PID 算法调节双桨的PWM,可保持遥控飞机不左右摇摆
      (通常叫索尾),但是在左右转或前进后退时飞机会越飞越低,求高手解决办法,
       让遥控器油门不变情况下,飞机可以稳定在空中不乱跑,在前进后退时不下掉。

        谢谢!!

楼主:
匠人今天还没上线吧................

网友A:
1、看样子陀螺仪的处理你会。注意陀螺仪和其他数据的配合控制主风叶速度。
2、左右转的时候,是通过改变上下风叶的差分PWM来达到左右转弯的目的,即一个风叶的PWM增大某个值,另一个减少某个值,该值跟风叶的速度有关,可以用到PID算法,也可以根据主推得速度查表解决。这样两个风叶的扭矩就会不一样而达到转弯的目的。而给两片风叶送差分PWM是为了保持原有的升力不变,而使其不至于下降。一般叫做转向补偿。
3、前进和后退原理也是一样的,前进和后退时通过尾马达的正反转达到效果的,假如正转产生向上的升力,则要稍加主风叶升力(一点点),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前后补偿。

网友A:
以上回答针对三通飞机,上下两个主风叶,尾马达立式控制飞机前后动作。

网友B:
我很好奇这些百来块的遥控飞机,都是用的什么mcu做的主控

网友C:
用的是8毛钱的MCU

网友D:
老鱼搞航模???

楼主:
8毛指的是带程序还是空片?
看来是要要补偿了,又有的调了,想定在空中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网友A:
老鱼搞航模???
引用 网友D:

不是,高过遥控飞机而已。

网友A:
肯定不带程序了,卖IC跟功能的复杂程度有关系的。

网友D:
便宜灰机本来就不稳,更不抗风。
握个爪,,,貌似你说现在你都好多陀螺仪,以前搞航模现在不搞,难道是搞四轴飞行器鸟。。。

网友A:
俺米搞过航模飞机,玩具飞机也要用到陀螺仪的,有的还用到三轴陀螺仪。
大的飞机抗风好一点。

楼主:
前进后退时机身倾斜,升力除了垂直方向外又分了一部分给水平方向
所以根据前后退的档位补偿两个马达,档位高了多补档位小的少补,不晓得这样行不?

楼主:
这个升力有没办法算啊?如果能算出来就知道要补多少了
算不出来就只能瞎蒙了,改来改去,花时间又麻烦

网友A:
前进后退时机身倾斜,升力除了垂直方向外又分了一部分给水平方向
所以根据前后退的档位补偿两个马达,档位高了多补档位小的少补,不晓得这样行不? ...
引用 楼主:

前后只补一点点。比如折合成7级,1-7。

顺便告诉你:6L做这个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A:
这个升力有没办法算啊?如果能算出来就知道要补多少了
算不出来就只能瞎蒙了,改来改去,花时间又麻烦
引用 楼主:

这个一般都是慢慢调试的,专门做遥控飞机的公司会有这方面的经验。
飞机调试本来就很烦人,特别是收尾的时候,改次程序换次IC,有的还要没错都小装一下结构。不过调试好第一个,下面的就很快了。

还有问题问6L,我以前的老大。:lol

楼主:
6L 我到哪去找

网友A:
发消息给他。。
别说是我说的   :lol

楼主:
现在前后差不多了,不至于越飞越高
但还是定不住,还是老问题,双桨的升力怎么算

网友E:
我很有心搞飞机,小时候的梦想啊

网友A:
现在前后差不多了,不至于越飞越高
但还是定不住,还是老问题,双桨的升力怎么算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算过,也不会算。
一般上下风叶的PWM保持一定的差值,并非固定,级数不同也就不同。
至于为什么,可以问问你们的结构工程师,主要跟扭矩有关。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只需要做比例调节就可以了,积分,和微分不需要。
1.先调两个主浆(不考虑陀螺仪,也不考虑左右,微调),两个主浆看成一个,将两个主浆
  的比例映射到主摇杆上的定位器。100级就差不多了。
2.再将陀螺仪的值按比例映射到两个主浆的差值,这是又符号的,符号由陀螺仪的中心值1.35V确定。
  将差值分配到两个主浆(在1的基础上一加一减,这样升力没有改变)。
3. 左右,微调则是人为的去改变陀螺仪的中点值。

网友F:
高深不懂学习中

楼主:
根据我的经验,只需要做比例调节就可以了,积分,和微分不需要。
1.先调两个主浆(不考虑陀螺仪,也不考虑左右,微调),两个主浆看成一个,将两个主浆
  的比例映射到主摇杆上的定位器。100级就差不多了。
2.再将陀 ...
引用 网友C:

100级,这么多啊

楼主(2011-09-05):
回复 网友A:

单桨机是啥原理?

网友G:
遥控飞机 要红外遥控距离打得到吗

网友H(2011-11-09):
用的是8毛钱的MCU
引用 网友C:

强. 8毛mcu

网友I:
现在在搞四轴!

网友A(2012-05-18):
回复 网友A:

单桨机是啥原理?
引用 楼主:

单桨是用尾桨配合保持平衡的,这个力矩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J:
这个真不好懂

网友:
哪位朋友可以给我一些航模制作方面的资料、、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K(2012-07-28):
根据我的经验,只需要做比例调节就可以了,积分,和微分不需要。
1.先调两个主浆(不考虑陀螺仪,也不考虑左右,微调),两个主浆看成一个,将两个主浆
  的比例映射到主摇杆上的定位器。100级就差不多了。
2.再将陀 ...
引用 网友C:

正解,我在开发我的飞机时,锁尾老是有回弹的现象,还搞了一套复杂的PID,大侠的寥寥几句,让偶拨开云雾见青天。。。

网友L(2012-08-27):
关注一下,最近也接一个这样活在干

网友M:
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种叫“旋翼机” 的遥控飞机。 和一般的飞机大不相同...

网友N(2013-05-31):
给孩子买了个遥控飞机,超好玩,小家伙高兴坏了,

蛮带劲的。 http://www.kedooo.net/hot.asp?i=1302-45

真的很耐摔,经得起三考九练,感觉操控挺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