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系列dsp系统复位问题

楼主(2011-07-23):
我们曾经用过2407的DSP作为控制器,实现采集及控制功能,在做EMC方面的测试时,出现复位现象,请问现在该器件在抗干扰性能方面有改动吗?或者提供有力的措施,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A:
出了DSP你的板子上还有什么芯片

注意板子各层GND之间的电压差,多打过孔,减少耦合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