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连接方式请教

楼主(2011-07-23):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方式1,然后在总线两端放匹配电阻。

楼主:
我现在想知道方式2会产生什么后果?那些节点的距离在10米以内,在各个节点处做接差接头不是太方便,所以有可能把各个节点拉到一处连接,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吗?

楼主:
自问自答了,查了一些资料,RS485总线不支持星形拓扑或者菊花链拓扑,原因是信号反射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反射,我的第二种接法可能就没法通信了。
但是即使我要采用第一种接法,可是如果节点2、3、4、5等等都在物理位置上集中在一块,并且与节点1的距离足够的远,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也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反射,近似于星形拓扑了。

假如我就采用星形连接,如果我接线比较短通信速率比较低,可以用吗?请大侠们出出主意。

网友B:
最好是两根线出来,所有设备高阻挂到线上,线最末端的设备接匹配电阻

楼主:
假如现在必须接成星形拓扑,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之可行吗?
还有加入一大堆的节点在一个集中的位置处,是不是还必须加个中继?

网友C:
接成星形拓扑会造成信号严重反射,除非距离很短、速率很低,否则不可以这么干。

网友D:
10m 或以忽视这个问题

正确的方法是 1

2的方法长距离通信时的确会如 9楼所说的,多个支线多个反射回来的信号在回上反射回去的信号~~~真是一锅粥

网友E:
六楼说的应该是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