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的Bootloader集成了DFU?

楼主(2011-07-23):
STM32F107的Bootloader集成了DFU?
BOOT0=0上电就可以通过USB在PC软件上烧程序了?
真的???

网友A:
应该是。你看看dfu规范

网友B:
BOOT0=0上电就可以通过USB在PC软件上烧程序了?
真的???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USB烧程序,不一定是DFU协议;你可以对比一下标准文本,看看是不是DFU协议。

网友B:
这是STM32F2实现的USB Bootloader协议:AN3156: USB DFU protocol used in the STM32™ bootloader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OTE/CD00264379.pdf

楼主:
看了下是DFU,我在网上下了个PC软件,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软件下程序

网友D(2013-08-02):
小弟正在测试这个,遇到 无法识别usb,驱动啥的都装了,用的是f1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