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液晶不能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7-23):
最近一直困惑,前天我用我学习板写一个1602的程序,液晶可以显示,可过了一天以后,再烧程序它就不显示了,调节1602对比度没有反应,一直是蓝屏!   昨天我又换了一个1602可以显示,说明学习板没有问题,可没有过半天,烧程序的时候看不到16个方格,1602现在两行只能显示一半也是模糊不清,另一半显示下程序时的方格.我现在怀疑是学习板有问题.我确定程序没有问题,我用的是学习板的程序!郁闷!
   请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第一个1602不显示是,只是蓝屏,没有显示字符!现在搞不清楚是两1602有问题,还是学习板有问题!郁闷!

网友A:
程序过一个天就不行了,保质期啊。看看学习板上有没有松动的地方。
其他程序现实没问题,就是你写的这个有问题了,还说确定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我确定程序没有问题是因为我烧的是我学习板附带的的程序,我再检查一下学习板和程序!
谢谢你的见意!

网友A:
不是说测试程序可以,而你写的程序不行吗?
还是说测试程序也会出现那种状况,如果真是那样就有鬼了。。。

楼主:
今天下午我仔细检查程序和开发板和再烧了一下程序,还是不行,只能显示一半的内容,另一半就是像下程序的时候1602显示16个黑方格!
真是郁闷!到底是1602有问题,还是开发板有问题,我现在不敢用1602了!我现在两块不能用了!
程序没有问题,我试了好几个程序都是那样的!
还有以前可以调节1602对比度,电位器调到中间就可以了,现在调到中间就一片蓝色,看到字符,现在电位器差不多调到最小才可以看见字符!
我的12864也是这样,刚开始调电位器,对比度可以调节,但最后调节没有作用了!换一块12864就可以调了,这也是怪事!
我在想大家用过1602有没有这种情况?
刚学单片机遇到这么多怪事!唉!

网友B:
我在自己焊1602液晶显示电路时,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好像和调节对比度的电位器有关。有时候只能显示一行。你注意在调节对比度的时候不要跳得太快,然后最好用学习板子的程序,应该能调出来。否则就是学习板的焊接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
我检查一下!

网友C:
还是检查下你的供电吧,你这种情况像是屏幕坏了

楼主:
供电我也检查过,我的开发板是电脑USB供电5.1V,应该没有,我在想是不是开发板那个地方有问题造成的!
请问还有没有那个地方可以检查的!
谢谢!

网友D:
初始化液晶屏之前加段延时(几百ms)后再初始化液晶 就可以了!w我之前也遇到过。

楼主:
谢谢
我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