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预置计数器

楼主(2011-07-23):
本人新手,想用DH48j作为计数器,可预置计数值,请问,当达到预置的数值时,计数器是否自动断电?如果是,接在后面的电路是否停止工作?急用,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当达到预置的数值时,计数器不断电,输出触头动作。

型号:H48J

计数速度:低速:50次/秒   高速400次/秒
计数倍率:×1 ×10 ×100
显示器件:四位0.3寸LED,加注正计数
停电保持:无需外接电池保持10年**
复位方式:面板复位,外部喘正复位
输入信号:接点、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传感器
工作模式:N/F到达停止或续计数
输出触头:1组转换[一常开,一常闭]
辅助电源:C12V 30mA,供传感器使用
开孔尺寸:45×45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请问您说的“触头动作”指的是不是由计数时的闭合状态转变成断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