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见鬼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1-07-23):
我用定时器2做的定时器比较中断,写了一个定时时间
    TIM2->CCR1+= TC_Value1; // 设置定时匹配值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ENABLE);  // 使能匹配中断

中断代码是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DIS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
用了两个这个 CC1和CC2  ,用的时候发现 ,中断发生的时间没准,我的定时cc2大于cc1,应该在cc1放生中断后cc2才可能发生,但cc2有时候就比cc1先产生中断。

不知道大家对定时器比较中断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楼主:
为什么显示自动结贴了呢。

网友A:
为什么显示自动结贴了呢。
引用 楼主:

系统对给0分的帖子自动结帖。

网友A:
我用定时器2做的定时器比较中断,写了一个定时时间
    TIM2->CCR1+= TC_Value1; // 设置定时匹配值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ENABLE);  // 使能匹配中断  ...
引用 楼主:

第一句话是“+=”操作,这怎么能有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