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pio做电容触摸时遇到的噪声问题

楼主(2011-07-23):
最近试着做电容式触摸键,参考网上的例子,用rc充放电原理做,开始总不成功,按下键后放电时间有时比不按键还少,后来发现是工频噪声的影响,在一个周期里均匀采样解决了问题。但是这样检测一次需要20ms,有点长,请问怎么消除工频噪声的影响更好?还有为什么网上的例子都没提到工频噪声?在源码里也没有对工频噪声的处理,我按他们的方案做是失败的。。

网友A:
电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B:
RC充放电的频率避开工频和工频的倍数关系如何?

楼主:
电路就是IO口接大电阻接地,再并个金属片。充放电一次大概十几微秒,远小于市电周期,所以如果只是连续取十几次样也可能都在低谷而判断错误。但在一个市电周期里均匀取样又耗时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