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S轨迹采集问题

楼主(2011-07-23):
用的是G591模块,
发现GPS的GPRMC指令输出的经纬度速度刷新太慢,严重跟不上车速和位置。
还有模块手册写的是3米的精度,实际发现误差超大,怎么回事?

大家来说两句吧。。。

网友A:
刷新速度可设置,具体看模块手册,但最快的刷新速度是有限制的,不满足的话需要换快速刷新的模块。精度问题是有条件的,常规条件下,GPS的精度只有20米左右。

楼主:
我的意思是输出语句是1s一次,没问题。但是输出的经纬度感觉不是当前时刻的,而是之前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