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与Altera FPGA比较系列之一 逻辑资源速度(2)

楼主(2011-07-23):
http://blog.**/wilzhang/108553/message.aspx

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下面对两个公司的FPGA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作者对32 bit的加法在两个FPGA进行编译,比较两者的速度。

1 32-bit加法器速度

FPGA PlatformFPGA TypeSpeed (MHz)Speed (MHz)FPGA TypeFPGA Platform
Stratix III
EP3SE80F780C2
xc5vlx85-ff1153-3
Virtex 5
Stratix II
EP2S90F1020C3
xc4vlx100-ff1148-12
Virtex 4

从上面的表格来看,XilinxV5V4速度提高了不少,尤其是逻辑资源的加法器速度。XilinxV5位进位逻辑延迟为 83ps,寄存器输出延迟为326ps, 最低位加法延迟为318psXilinxV4位进位逻辑延迟为 66ps,寄存器输出延迟为258ps, 最低位加法延迟为433psAlteraStratix IIIStratix II只提高了一些,但是并不是太大。暂时没有找到Altera的进位逻辑的延迟参数,Stratix II寄存器输出延迟为94ps, Stratix III

下面我们来看看乘法器的情况。这里我比较了两种乘法器:两个输入可变(下面称为可变乘法器),一个输入可变(下面称为固定系数乘法器)。分别针对16bit 8 bit情况做了比较,还是采用纯逻辑资源来实现上述运算。对于一个输入可变的情况,另外一个数我用的是有符号数的最大值,即8bit0x7F16bit0x7FFF

下面的一些表格给出了一些测试结果。

2 两个输入可变16bit乘法器

FPGA PlatformFPGA TypeSpeed (MHz)Speed (MHz)FPGA TypeFPGA Platform
Stratix III
EP3SE80F780C2
xc5vlx85-ff1153-3
Virtex 5
Stratix II
EP2S90F1020C3
xc4vlx100-ff1148-12
Virtex 4

3 一个输入可变16bit乘法器

FPGA PlatformFPGA TypeSpeed (MHz)Speed (MHz)FPGA TypeFPGA Platform
Stratix III
EP3SE80F780C2
xc5vlx85-ff1153-3
Virtex 5
Stratix II
EP2S90F1020C3
xc4vlx100-ff1148-12
Virtex 4

4 两个输入可变8bit乘法器

FPGA PlatformFPGA TypeSpeed (MHz)Speed (MHz)FPGA TypeFPGA Platform
Stratix III
EP3SE80F780C2
xc5vlx85-ff1153-3
Virtex 5
Stratix II
EP2S90F1020C3
xc4vlx100-ff1148-12
Virtex 4

5 一个输入可变8bit乘法器

FPGA PlatformFPGA TypeSpeed (MHz)Speed (MHz)FPGA TypeFPGA Platform
Stratix III
EP3SE80F780C2
xc5vlx85-ff1153-3
Virtex 5
Stratix II
EP2S90F1020C3
xc4vlx100-ff1148-12
Virtex 4

从以上的表格可以看出Altera的可变输入乘法器比Xilinx稍微快一些。固定系数乘法器比Xilinx速度高出不少(由于Quartus优化的缘故,下面会专门分析)。XilinxV5V4速度有了较大的提高,而Stratix III的速度比Stratix II没有明显的提高。
Quartus软件可以对固定系数乘法器做优化,比如与0x7F相乘,等价于先与0x080相乘,然后减去被乘数。我使用了另外一个系数0x7D,结果发现速度明显下降,Stratix III C2的最高速度只有253MHz,而占用的资源却增加不少。因为这一点,也导致了在实现转置形式的FIR滤波器(速度主要局限在固定系数乘法器)上,Altera不仅可以少用一部分资源,速度比Xilinx快不少。

楼主:
上次的分析还剩下一点点尾巴,就是寻找直接形式滤波器Xilinx V5比Altera S3快的原因。

在对直接形式的滤波器做比较时,发现Xilinx的V5比Altera的S3要快一些,时序分析报告显示关键路径在乘完之后的求和运算。我单独把求和运算做了分析,下面是得到的结果。奇怪的是这种情况下Xilinx的V5比Altera的S3要慢一些。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了上述的差别,今后再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FPGA Platform         FPGA Type         Speed (MHz)         Speed (MHz)         FPGA Type         FPGA Platform
Stratix III         EP3SE80F780C2         304         255         xc5vlx85-ff1153-3         Virtex 5
Stratix II         EP2S90F1020C3         264         208         xc4vlx100-ff1148-12         Virtex 4

下一个系列继续研究直接形式和转置形式滤波器采用DSP块的一些实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