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1-07-23):
左上面的那个OPA336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接的电容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A:
这是最典型的积分电路。

网友B:
不懂,输入参数挺多,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替你顶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积分电路放在这里器什么作用啊?INA331的REF端的电压是一个偏置电压,这是一个PDF上的典型电,用来做心电检测放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接后面一级二极管检波的时候做直流分析上面那个图的REF端是2.5V,OPA335的反相端也是2.5V,但是接了后面一级以后,也就是下面的这个图,REF端就变成5V了,OPA335的反相端接近0V,那个同相端和方向端得电压不是应该相等的吗?

网友A:
5楼:
这个问题,我要仔细看过INA331和OPA336资料才能够知道。
至少是明天才能够回复你的问题。

网友C:
积分电路

网友D:
积分,但这个电容不能太大了!!

网友A:
5楼:
“那这个积分电路放在这里器什么作用啊?”
看过datasheet,这个积分电路作用是使INA331的输出信号中直流成份接近于零,仅含交流成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下原理么?不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