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烧电容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4):
UP
----
新手求问。电容烧了是什么现象。:$

网友B:
你电容的耐压是多少?

网友C:
常规耐压16,25,
你才3.x 5,×3倍也烧不了。。。
你是不是电容漏电流太大的假电容

网友C:
来个铝电解就可以了。。。

网友D:
难道是6.3V的钽电容?

网友D:
在电源输入端串接一个SS24看看。

网友E:
是不是把胆电容的正负方向给贴反了。

网友F:
接反了 有可能

网友G:
接反了,应该可能性较小,因为接反了基本上是立即就烧
有种可能:买到了假货,或者耐压较低的修改成耐压高的假货

网友H:
耐压不是问题,10V足够了。查查其他的电路,别光贴这张。头痛不能光医头

网友I:
钽电容质量有问题吧,换电解试试。

网友J:
钽电容是标阳极的,和普通铝电解相反。

网友K:
怎么看都不会烧C30,难道说是+5V不稳定?

网友L:
测量一下5V的波形

网友C:
文波太重?能量过高?

网友M:
5V电压太山寨有可能

网友N:
钽电容太娇气了,1.看是否接反了。2.耐压是否够。3.换个铝电解试试。4.你5V那路的电压纹波会不会很大,有没有大的冲击电流或电压。钽电容非常娇气,容易闪火挂掉。

网友D:
现在的大容量X7R材质电容比钽电容好。

网友O:
我就用在正负15V供电系统的输入接16V/33UF的钽电容,没烧过。

只有一种情况,电路自热会烧钽电容——运放未用的输入端处理不当,正端接地,输出接了负反馈,此时钽电容一端会发黑,有焦糊味。

货一定要好的,一共两三家大品牌,要肯花真货的价格购买。

网友N:
21# pa2792 谁告诉你的?好好看看区别!

网友P:
耐压是不是不够呢?

网友K:
是否"X7R材质"已经可以做到u级了,而X7R又不是电解质的,耐压比钽电容好.

网友Q:
5V直流稳压电源有问题吧!上电时过冲过大?

网友R:
应该是自激震荡,在CX1117两端各加104去耦电容。离芯片越近越好。

网友S:
从描述看,前级电路引起的可能性很大,工作2-3小时,5V电压工作不稳

网友T:
是贴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