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内部1.5V参考电压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1-07-24):
MSP430 AD内部1.5V参考电压精度怎么样,手册中没看到有曲线图,只有一个范围1.41-1.59这个范围也太宽了吧?有没有用过的,讲解下使用经验??先谢谢啦!

网友A:
你采样一个值和理论值比较下,不是就知道了吗

楼主:
这个测试过1个片子,1.52多,但我想知道大批量的离散型,整个10K片子,不要一堆1.41 又一堆1.59,这样精度很难保证了。
2# msp430ing

网友B:
内部的参考基准的精度不可能太高,如果需要高精度,需要外置参考源。

网友C:
从芯片设计的角度考虑,一般参数总是符合正态分布的,也就是1.5V附近的最多,1.41,1.59V的会非常少。但是设计产品是肯定要考虑所有的情况,计算AD误差必须要把1.41和1.59完全考虑进去才能保证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D:
正在为此问题困扰,看来还是不要用内部参考电压了。

网友E(2012-03-05):
能考虑这个问题的 都是 NB人物  本身参考源就不准 还做一个比较

网友F:
这个参考源要考虑设计的产品的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