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

楼主(2011-07-24):
型号:MSP430F149
现象:P4.0点不亮LED,其它口可以。
单工实验问题。
已结。

网友A:
唉,我的也烧过,也是只有一个管教烧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说只烧了一个脚,我担心单片机内部其他电路会出问题,请问你的单片机后来发现有其他问题没啊

网友B:
真够悲剧啊

网友C:
用示波器看过FM调频电路的波形嘛?如果是保证Vcc以下,输入是很难烧掉IO口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1. 烧IO口的原因,那么串入高压,要么输出/输入电流过大;如果对外的话,最好隔离,这样最可靠;至少也要传个电阻或者加瞬态抑制管保护一下。
2. 主从直接连接,是怎么连接的,距离多远?是否考虑用uart口?

网友E:
隔离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