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PCB板画图??

楼主(2011-07-24):
对着PCB双层板画原理图和pcb图,哪位经历过,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A:
按照PCB把原理图元器件放到原理图中,再根据PCB连线连接电气。

网友B:
元件烫下来,然后用扫描仪把正反面扫到电脑上,有软件可以把两面拼起来吧:lol

网友C:
就是抄板,依样画葫芦。原理图嘛,自己怕难的话可以要专家帮你做

网友D(2011-08-29):
就是抄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