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同一种磁芯材料,磁导率不是常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4):
不但不是常数,甚至不是单调函数。
但所有铁磁材料,在磁通密度相当大时磁导率均下降,极端情况下将下降到1(空气的磁导率)。
详见各种铁磁材料的磁化曲线。

楼主:
经验不足,没有把一些问题联系起来,现在细细想来,磁芯饱和就验证了磁导率不为常数这样一个事实。那按照现在的理解,磁导率应该是由磁芯材料和磁通密度确定的

楼主:
更正自己在3楼的表述,磁导率应该是由磁芯材料和磁场强度确定的

网友A:
这是简化了的表述。
磁导率还是温度的函数。在这里假定温度没有变化,为室温。

网友A:
3楼:
说“磁导率应该是由磁芯材料和磁通密度确定的”并没有错。
由4楼图,横轴为H,纵轴为B,曲线表示B与H之间的关系。而磁导率是曲线的斜率,说斜率是H的函数也对,说斜率是B的函数也对,因B与H的关系是确定的。

楼主:
恩,maychang大哥有理

网友B:
应该是同一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