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LOOK+红杏头文件 学习第八帖:PWM小练

楼主(2011-07-24):
    好久没学习了,今天抽空补上个PWM的小程序,因为时间比较紧迫,所以没有使用Lee老师新的头文件,还是使用HOT大叔的红杏头文件,仅是实现功能,未进行优化及详细功能测试,望见谅!
    本工程主要包含两个任务:①普通类任务task_LOOK_PWM_t:等待标志Flag_SPI低四位任意位置位 然后完成来自于uart0的任务;
       ②中断类任务uart0_t:uart 同步输出功能及接收功能

初始化设置:  时钟配置为 XTL12M_EN: 外部 4~24MHz 晶振使能
              CPU时钟频率为12MHz
              UART时钟选择外部12MHZ,并使能UART0时钟
    PB.0选择多功能管脚选择RXD0 PB.1选择多功能管脚选择TXD0
    PA.12选择多功能管脚选择PWM0

主要完成功能: UART0 接收到字符‘U’或‘u’实现PWM占空比增加10%;
   UART0 接收到字符‘D’或‘d’实现PWM占空比减少10%.

部分源文件:
LOOK_PWM.cpp

flag_t Flag_PWM(0);

// 任务类 task_LOOK_PWM_t 的例程
void task_LOOK_PWM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OOK_PWM_t 例程的内容
uint8_t PWM0_Duty_Cycle = 50;   //PWM初始化占空比为50
//Enable PWM engine clock and reset PWM
SYSCLKs.APBCLK.Bits.PWM01_EN = 1;       //PWM01时钟使能
SYSs.IPRSTC2.Bits.PWM03_RST = 1;     // PWM03复位
SYSs.IPRSTC2.Bits.PWM03_RST = 0;  //PWM03开始工作
SYSCLKs.CLKSEL1.Bits.TMR0_S = 0b000; //外部12M晶振
PWM0s.PCR.Bits.CH0INV = 0;    //反向关闭
PWM0s.PCR.Bits.CH0MOD = 1;    //自动重载
PWM0s.PPR.Bits.CP01 = 1;    //预分频  1
PWM0s.CSR.Bits.CSR0 = 0b100;   //分频系数 1
uint16_t u16Duty = 12000000/((1+1)*1*400);//PWM 频率 400HZ
PWM0s.CNR0.Regs = u16Duty-1;     //PWM 频率 = PWMxy_CLK/(prescale+1)*(clock divider)/(CNR+1);
PWM0s.CMR0.Regs = u16Duty*PWM0_Duty_Cycle/100-1; //占空比 = (CMR+1)/(CNR+1).
PWM0s.POE.Bits.PWM0 = 1;    //PWM0输出使能
//PA.12作为PWM0   使用LOOK进行配置
PWM0s.PCR.Bits.CH0EN = 1;    // 使能PWM功能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OOK_PWM_t 例程的内容
  uart0.puts("WM0当前设置占空比为:0x");
  uart0.put_numeral(PWM0_Duty_Cycle);
  uart0.puts("%\n");
  int flag = Flag_PWM.wait(0b011, flag_t::ANY_CONSUME);
     switch (flag)
     {
      case 0x01:
    //占空比增加10%
    if (PWM0_Duty_Cycle!=100)
    {
     PWM0_Duty_Cycle +=10;
     PWM0s.CMR0.Regs = u16Duty*PWM0_Duty_Cycle/100-1;  //更新占空比
    }
    break;
   case 0x02:
    //占空比减少10%
    if (PWM0_Duty_Cycle!=0)
    {
     PWM0_Duty_Cycle -=10;
     if (PWM0_Duty_Cycle!=0)
      PWM0s.CMR0.Regs = u16Duty*PWM0_Duty_Cycle/100-1;  //更新占空比
     else PWM0s.CMR0.Regs = 0;
    }
    break;
  }
}
}
#ifdef LOOK_SCHEDULING_PRIORITY
instantiate::task<task_LOOK_PWM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OOK_PWM(0);
#else
instantiate::task<task_LOOK_PWM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OOK_PWM;
#endif
LOOK_PWM.h

#ifndef __LOOK_PWM_H
#define __LOOK_PWM_H

#include "look_config.h"
#include <look.h>
#include <instantiate>

// 任务类 task_LOOK_PWM_t 的定义
class task_LOOK_PWM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LOOK_PWM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LOOK_PWM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LOOK_PWM_t::task_LOOK_PWM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LOOK_PWM_t 的类成员
}

extern flag_t Flag_PWM;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LOOK_PWM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OOK_PWM;

#endif // __LOOK_PWM_H

工程结构:

工程文件:

网友A:
三心:我把你的例程改为了老师的头文件,但是没示波器看波形。晚上俺上传,你再看看波形对否?

网友A:
三心,俺上传老师修改的,你仔细看看你问题出在哪里。
我改为红杏和老师头文件两种都可以。

楼主:
三心,俺上传老师修改的,我改为红杏和老师头文件两种都可以。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你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啊?我白天抽空看看!

网友A:
看了老师改的地方都是ua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好的 谢谢!

网友A:
有些疑问,晚上找老师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