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在AD里有关增加层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7-24):
AD, layer, RS, AN, AI
我在AD想用Layer Stack Manager增加一个层,结果如下图所示的这个部分看不懂,请各位达人帮我讲下好不好。这里的Layer Pairs,Internal Layer Pairs都是什么意思。还有我想在双面板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电源层和一个地层,因为布局已经布好了,所以不想从模板里去重新选4层得。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到底是Add layer还是add Plane,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THX~

Layer Stack  (9.81 KB )

网友A:
add Plane加负片形式的层,只需要根据网络分割,Add layer这个跟顶层、顶层一样连接需要拉线或者覆铜。

网友A:
参看《pcb各层的含义》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1838
《Altium Designer 内电层与内电层分割教程》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0108

楼主:
非常感谢。要的就是这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