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5502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1-07-24):
这段时间在弄一个DSP和UART通信的问题。由于5502自带的就有UART接口(虽然存在复用,但是可以设置为UART口),所以就之间用芯片上带有的接口来做通信。
一开始在测试由DSP的UART口往外发送数据的时候,出现乱码,后来知道是因为时钟没有设置正确的原因,改过以后就可以发送数据了。(不过还是存在丢数据的问题,每次发送的字符串都会缺少第一个字符,而最后一个字符则会被发送两次,很疑惑)
现在测试用DSP的UART接口接收数据的时候,打算用data ready中断的方式来接收,但是在设置了UART的UART_eventEnable (UART_RINT);并且设置了UART_setCallback函数,该函数是用来设置中断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在设置了这两样以后进行UART的读数据测试,没有成功。
后来又使用了IRQ模块的void IRQ_enable函数,启用了IRQ_EVT_RINT2事件,IRQ_EVT_RINT2事件是MCBSP Port #2 Receive Interrupt,在5502中UART和MCBSP2是复用的。启用完IRQ_EVT_RINT2后,又使用了IRQ_globalEnable函数来设置INTM的值,可是即使是这样中断服务程序还是在数据送到UART的RX腿时没有被调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地方没有设置呢?
另外,如果直接将UART的fgets函数放在main函数中,直接读数据是可以的(不放在中断服务程序里)。但是如果把UART的fgets函数放在一个while循环里,然后把这个while循环放在main函数里又读不了数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是否读取太快造成的

网友A:
试着加一段延时每读一次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