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实现dsp的方法

楼主(2011-07-24):
各位tx,在使用fpga做除法和浮点数运算时一般使用什么方法?fpga集成了很多乘法器和乘累加器,难道集成了乘法器就可以认为fpga具有很强的dsp功能?不懂,请教了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了解一下什么是DSP,楼下的解释下:lol

网友B:
应该是指数字信号处理吧,不是DSP器件,我猜的。

要想在FPGA上实现数字信号处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乘法器和乘累加器是定点的,只有配合片内逻辑和memory资源才能实现复杂的算法。

楼下继续:)

楼主:
我所说的dsp,不是指器件,而是算法。
fpga实现dsp时,优势是含有很多乘法器,可以并行工作。但做除法和浮点数加减法时,有何优势?

网友C:
哪壶不开提哪壶:lol

楼主:
如果提那壶开的,容易被烫着!:lol
dsp处理器在做除法和浮点是如何做的?是不是由厂家提供的库自动编译好了?dsp处理器从硬件角度看,也是只有乘法器,没有除法器。

网友C:
哪位DSP大虾介绍一下吧,好多人等着学习呢

网友C:
个人感觉应该有专门的硬件来处理除法和浮点数加减法,否则和通用的cpu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D:
DSP不就是数字信号处理嘛,专用的DSP芯片完成也就是一些乘和加的运算,似乎DSP上很少会做除法运算吧。。。一点点愚见了

网友B:
除法可以考虑cordic算法,浮点数最好用ipcore

信号处理涉及的范围很广,为啥只盯着除法和浮点数呢?除法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用,在CPU和DSP上也是如此,浮点数可以考虑精度和处理能力之后定点化处理。

网友E:
6# 钻研的鱼 除法就是乘以倒数。

DSP的能力当然很强。但是算法的写法有时候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