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输入阻抗高么?

楼主(2011-07-24):
不高的话是不是只能用一个运放跟随再一个运放反相?

网友A:
STM32 ADC输入阻抗,最多50k欧(>=55.5个采样周期),此时有12位精度,如果不需要这么高精度,可以用更大的输入阻抗。

如果输入阻抗太高,比如1M欧,只需要1个运放跟随就行。没必要、也不应该再用一个运放反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更大的输入阻抗是指加一个跟随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用更大的输入阻抗是指加一个跟随吗?
引用 楼主:

用更大的输入阻抗是指   支持更大的输入阻抗,比如100k、200k

网友B:
在STM32的数据手册中有ADC输入阻抗的详细参数,LZ可以根据具体型号查看相应的手册。

网友C:
50k欧时,泄漏电流造成的的影响为50k*1uA=50mV
为什么说此时能达到12bit精度呢?
2# IJK

网友D:
ST说的好像是分辨率12bit,呵呵。

网友C:
我不这样认为
AN2834明确说明了这是对精度的影响,计算是正确的,但是它只是指出了输入阻抗和待测信号源输出阻抗 对采样电容充电 所造成的精度影响

实际上,阻抗对精度的影响不只是通过这里,同时还由于泄漏电流的原因造成额外的精度影响。
但是数据表里和AN里都没有特别明确地指出来,所以大多数人关心精度时都未考虑到这点

如果关心ADC的精度,而待测信号源内阻较大的话,建议还是增加1个精密运放作为缓冲,我自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当然,如果泄漏电流的值恒定,则可以通过软件去除误差影响,而不需要使用缓冲,但是我在别的帖子里问过,香主没有回答,见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1780473
所以我根据二极管的泄漏电流随温度和环境变化的特点推测ADC IO的泄漏电流其实也是变化的,所以最终我还是使用了精密运放作为缓冲

网友B:
ST的手册上已经给出了ADC模块最大的误差范围,这个误差范围已经把这个漏电流的影响考虑了进去。你可以尝试消除这个漏电流的影响,达到更小的误差范围。

网友C:
谢谢!

请问附件(摘自datasheet)中的话,如何理解?看不懂
为什么负的注入电流会影响精度,而正的注入电流不会影响呢?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规则。

网友C:
还是觉得有点问题。
这里指的是注入电流,而不是漏电流。
10k欧的输入电阻和正负1uA引起的电压为10mV,误差达到了正负11LSB,但是数据表上写的最大误差为正负5LSB,不知道为啥,是不是我的计算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