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lm386输入端问题

楼主(2011-07-24):
lm386中这个图的信号时从2引脚进入,也就是从反相输入端进入,这样对么?我看所有的lm386的电路图中,信号都是从3引脚进入的,2引脚都接地的

网友A:
可以这样输入。
LM386的datasheet中也有反相端输入的例子。

楼主:
那我的电路有错么?

楼主:
最后的输出和输入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LM386是差动输入,推挽输出的功放电路。2,3脚输入均可,2脚输入只是与输出相位相反,这对于声音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比如,我们发任何一个音,都是一段某个频率的振动,至于这个频率最开始是先上升还是先下降,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又比如,我们画正弦波,先画上升还是先画下降,并不影响该波频率。频率不变,声音不变。看你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一看差分放大电路就头大

网友D:
这个电路从2脚和3脚都是可以的。

网友D:
因为LM386是一个差分运放电路。而你可以看下输入端,明显是一个交变的信号,所以不管是+端还是—端就无所谓了。1脚和8脚的RC串接是用来调节放大倍数的。20--200可调。

网友E(2013-05-09):
交流信号,没有关系

网友F(2016-07-24):
我准备用LM386及J176场效应管制作可限幅音频AGC电路,
其中LM386亦以反相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