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kw开关电源的PWM控制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1-07-24):
本人要做一个2672w大功率开关电源,PWM控制部分的设计不知如何着手,求指点、求指点。。。。

网友A:
楼上应该是在开关电源方面的前辈了,做的功率都是kW级别了

楼主:
:(。。。我完全是个后辈加新手啊。。。大功率的要求其实我也不想的==

网友A:
完全没有经验就直接从事大功率的话,应该比较危险的

楼主:
求高手啊啊!!!

网友B:
想做2672.333W的路过.

网友C:
注意人身安全

网友D:
楼主三思,没有任何经验去玩这么大的开关电源是很危险的。这不是在论坛上被人指点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
恩~任重道远呐~

网友E:
全桥LLC可以考虑!不过调压范围不宽;如果想宽输出调压,可以考虑PSFB

网友B:
LS是哪位的马夹?

网友E:
什么叫马夹?

12# nongfuxu

网友F:
不是一样的控制吗  可以用IGBT管 和 MOS 管 做开关用  驱动可以用L6386 推挽输出

网友G:
新人做大功率,祈祷中。。。。

网友H(2013-01-02):
控制的思路都是很相像的  没有太特别的地方

除非你用DSP

网友I:
dsp代替pfc
全桥llc
同步整流
变压器隔离驱动,还有复杂的控制芯片。

网友I:
想都没想过,那么大的功率。
目前还是100w

网友J:
至少 也要把你的想法画出来吧 错了 就让大家拍一下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