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3M高频电路参数确定

楼主(2011-07-24):
最近在做433M收发电路,可是距离怎么都上不去。用的射频芯片是TDA5100和TDA5210,因为不熟悉高频电路,发射机电路是照搬资料的。接收的选频是模仿一个电路的。可是里面有不少电感值,还有一个三极管不知道是多少。
现在把两部分的电路贴上来,如果有搞过433M的高手,请给提点一下。告诉小弟那几个电感值,如果有电容不合适,也请不吝赐教。 要是我瞎搞的话,估计1个月也搞不了40米的距离,目前只有10米多的距离。

楼主:
没有高手愿意伸手帮忙啊?
自己再顶顶!!!

网友A:
做成芯片了,我们公司在研发者样的产品,本人负责测试,公司要求达到100m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基本上是没用的,如果你现在调试到了一百米的话,到了冬天你再测一下可能都不起振了。这样产品出货了都还要退货的,如果要生产一百米的话你装样机调试时绝对要一百二十米才能上拉生产。我们的RF模块都可以做到一百米啦,我们也有高频管出售,433,315都用得特别多的。也可整套模块资料转让。有意请加Q1391929861

网友C(2012-02-24):
全是广告, 没有一个愿意帮忙的.
我也想知道

网友D(2013-10-19):
发射没有声表器?

网友E:
要真想,,不要广告

网友F(2018-10-29):
怎么搞好的  说下

网友G:
是不是收发滤波器没有做好啊,通带偏了

网友H:
没有网络分析仪的话可以早点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