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几个基础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4):
二极管是防止倒灌的吧,电阻是不是和那个电容作为滤波作用呢?

网友B:
二次侧20A/100V肖特基对管MBR20100用于输出整流,把整流管的损耗降到最低。

网友C:
R14R15和C6联合使用,目的是让二极管“软”关断。这样可以使开关电源对外界干扰小一些。
与二极管串联的小电感目的与此相同,但此电感是在二极管开始导通时起作用。

网友D:
DCM模式可以不要

网友E:
没看太明白。上面的两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能讲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F:
前辈,两个电阻和两个二极管改为只用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能不能做到软关断?

网友D:
1,两个二极管,因为输出电流大,所以要多个二极管并联,为了尽量使二极管的Vf接近,通常选同一批次,集成在一块的二极管,肖特基MBR20100正是两个二极管集成在一块
2,两个绕组,因为两个二极管Vf值不一致性导致不均流,所以每个二极管要串个小电阻均流,或变压器绕组改成双线并绕,每根线接一个二极管;多个二极管,多股线并绕原因一样
3,两个电阻,因为每根线接一个二极管,每个二极管都要接RC,所以需要两个电阻。
4,有2,3可以猜LZ的电路画的有误,变压器次级绕组是双线并绕,要分别接到肖特基,不应该接到同一点,两个电阻同理
5,后面那个小电感,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磁珠,CCM模式,二极管中还有电流的时候,开关管开通,由于二极管有反向恢复时间,所以用磁珠来低档反向电流
6,RC,当开关管关断的时候,由于磁珠的抵挡作用,电流不能突变,此时RC提供通路,吸收尖峰;此外,RC阻尼振荡

网友G:
1,两个二极管,因为输出电流大,所以要多个二极管并联,为了尽量使二极管的Vf接近,通常选同一批次,集成在一块的二极管,肖特基MBR20100正是两个二极管集成在一块
2,两个绕组,因为两个二极管Vf值不一致性导致不 ...
引用 网友D:

2,两个绕组,因为两个二极管Vf值不一致性导致不均流,所以每个二极管要串个小电阻均流,或变压器绕组改成双线并绕,每根线接一个二极管;多个二极管,多股线并绕原因一样

--要么图画的有问题

网友H:
没看太明白。上面的两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能讲具体点吗。谢谢
引用 网友E:

吸收电路

网友D:
请看第4条
12# tc9148

网友I:
RC 吸收肖特基上的电压尖峰,两个二极体是电流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双线并绕的目的?  是否因为次级电流太大,要是一线绕的话,导线需要很粗,电感量要达到线型变压器线性变化的要求得增加磁芯的磁通量密度(变换材料增加成本),或者增加体积。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DCM模式不需要的,RC如果起到软关断作用的话,CCM和DCM应该都需要。

网友J:
回复 网友D:

有点明白了。

网友D:
双线并绕除了均流的作用之外,当然也有你说的原因,要考虑趋肤效应;所以说你的原理图画的可能有错误;
因为DCM模式,开关管开通之前次级电流已经为零,二极管不存在反向恢复时间,所以没有必要加磁珠,也就没有必要加RC了。当然如果变压器漏感较大,振荡厉害,要加RC阻尼振荡。
16# 徘徊向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答,你说的问题,可能存在,但是对于磁珠来说阻碍电流变换的能力是否可以忽略呢?RC和磁珠主要的目的都是抑制EMI的,RC的震荡问题我想只要太正好参数不会有问题的。
   你指出的电路图的为问题,是否两种都可以呢?

网友D:
想问LZ的是,EMI问题的根在哪里?
20# 徘徊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