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功耗的段式LCD驱动芯片型号有哪些?

楼主(2011-07-24):
一直在找低功耗的段式LCD驱动芯片(类似HT1621,不是带LCD驱动功能的MCU那种),都发现它们的功耗太大,最少40uA(LCD工作时),像HT16C22,HL9576,PCF8576D等等.
     不知哪位高手用过低功耗的段式LCD驱动芯片有那些?
     产品是要电池供电的,假入用MCU来驱动LCD的话,要双MCU之间通信---因为按键显示板不能放主MCU(为了安全),故只能用双MCU.
     但本人对双MCU之间通信很陌生。

网友A:
一般来说MSP430F4xx系列
PIC16F1xxx系列
STM8L152系列
一般能做到平均电流20uA左右(大部分时间休眠)

网友B:
十速的,驱动LCD大概2UA

楼主:
我要找的是低功耗的段式LCD驱动芯片---类似HT1621,不是带LCD驱动功能的MCU.
  不容易找到这类芯片。

楼主:
我试过HT1620,在LCD显示时,耗145uA左右-----开始时我看它的规格书提到工作电流是3uA,但实际上工作很大.

网友C(2013-07-18):
单片机直接驱动也可以的,去看看圈圈大神的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直接驱动也可以的,去看看圈圈大神的思路

那样电流很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样电流很小吗?

网友C:
省IC啊,,省钱啊,,工程对价格很敏感的

网友F(2014-07-11):
有没有独立的驱动芯片呢

网友F:
买了个屏是静态的方式驱动,283段费劲啊,求推荐驱动IC

网友G:
MCU内置LCD驱动要省电些

网友H:
可以看下STC15W104或STC15W204S,

网友H:
我司数据资料里直接由驱动LCD的程序以及电路图,

网友I:
好像HOLTEK有低功耗版本的HT621L,可以问一下代理商

网友J(2015-01-08):
楼主好,可以使用LAPIS的单片机

网友(2016-02-24):
换MCU啊,TI的CC系列和ST的L系列有液晶断码屏驱动功能的,ST的L系列单片机低功耗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J(2018-06-04):
楼主好,找到了合适的驱动段式LCD的芯片了吗

网友K(2018-07-23):
Rw1092R显示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