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仿真超慢,延时1秒,实际要等100秒

楼主(2011-07-24):
环境:winXP、Keil MDK4.2、LPC1766
在软件模拟仿真,RTX,时钟节拍为10ms,设置正确。
os_dly_wait(1);   // 这个延时,Simulation提示时间是0.01秒,正确的。应该一按键盘就可马上执行完毕,竟然要等待1秒钟。

os_dly_wait(100);  // 实际要等待100秒,受不了了。

安装目录的例程也这样,以前的版本不是这样的。

谢谢!

网友A:
不会这样惨吧

楼主:
就是这么惨。
MDK3.5都很正常的。但不支持LPC1766。

网友A:
ARM7应该都是好的吧

网友B:
100s,那不不是等死是什么

网友C:
我用的是 MDK4.12未出现 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D:
现象有点奇怪

网友E:
会慢,但不是那么夸张。

以前有KEIL下的数码管模拟模块,显示时,闪烁很严重。
在实际的电路板没问题。就是因为延时变长。